求助:PADS Logic怎么对比两个原理图

楼主(2011-05-10):
如题:2 份pads Logic原理图,一份新的,一份旧的,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对比异同。

网友:
上这看看https://www.eda365.com/thread-47675-1-1.html
如只是核对元元件值,可以用EXCEL 使用VLOOKUP来核对。

网友:
logic的tools-compare eco可以直接进行比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又学会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