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向总线数据控制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1-05-10):
74系列通用逻辑有双向数据流向控制DIR,能不能用cpld或者FPGA做个三个方向的数据控制逻辑呢?在线等大家帮助

楼主:
比如有A、B、C三个总线接口,有FW、BW、HW3个方向控制信号,通过组合FW、BW、HW实现:
1,Z
2,A——>B
3,B——>A
4,A——>C
5,C——>A
6,B——>C
7,C——>B
7种数据总线的状态?

楼主:
如何实现上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