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好的板,请问能否发出去制版?

楼主(2011-05-10):
小弟刚画好的板,第一次做这一类的产品,不知道是否可行。还望高手多多指点。
触摸控制板,芯片是ATmel的ATtiny88.

网友:
呵呵,电容触摸板哈?呵呵

楼主:
来点高手指导下新人...

网友:
论坛志愿者lightling的检查意见:

网友:
整板还是可以.

灌铜存在两种方式:网格铜和实铜.

建议采用实铜,同时解决"孤铜",板上存在多处孤铜,存在"天线"效应.

可通过增加过孔和cut out polygon来优化.

器件之间的距离也不均匀/

楼主:
多谢版主,不过我看了ATmel的designer guide那里说按键以及按键连线周围若是要铺铜的话,最好要用网格的形式.用实铜的话,我是担心就影响其感应灵敏度。还望版主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里面那个room不用删除也可以吗?前来学习

网友:
神马情况?我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