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

楼主(2011-05-10):
有谁用过这个吧,设了之后怎么没反应呢,跟版本有关吗?我们现在用的是15.5

网友:
    属性格式……

    格式不对填不进去

楼主:
    是填了之后没反应,比如我填  L:S:1000:2500    意思就是NET长在1000MIL至2500MIL

网友:
    看NET的属性……
有没有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示有加上

网友:
    规则要打开才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net的设定规则吗?这个我们公司都没用,我也是在别处看到的,试用了一下,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flyingc381谢谢你啊,可否说明一下整个过程呀

网友:
    是net的设定规则吗?这个我们公司都没用,我也是在别处看到的,试用了一下,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flyingc381谢谢你啊,可否说明一下整个过程呀
    你把NET的规则打开就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NET的规则?是这些吗,都有打开呀

网友:
    你肯定设的NET规则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