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链

楼主(2011-05-10):
请教一下什么是菊花链 。什么情况下使用 谢谢

网友:
     在电子电器工程中菊花链代表一种配线方案,例如设备A和设备B用电缆相连,设备B再用电缆和设备C相连,设备C用电缆和设备D相连,在这种连接方法中不会形成网状的拓扑结构,只有相邻的设备之间才能直接通信,例如在上例中设备A是不能和设备C直接通信的,它们必须通过设备B来中转,这种方法同样不会形成环路。因为最后一个设备不会连向第一个设备。这种连线方法能够用来传输电力,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
      例如交换机/集线器的堆叠方式就可以用菊花链来连接。
      USB总线也是用菊花链方式来连接各个USB设备。

网友:
    菊花链走线就是核心器件一般是封装为BGA的DSP或者CPLD芯片,布置在线路板的中心位置,芯片的引脚是向外围扩散状的,菊花链是一种布PCB的拓扑结构,还有一种常用的是星型拓扑结构。这两种结构是布线的常用结构。实际菊花链走线就是看起来像菊花一样。希望我的回答能让你清楚的了解菊花链走线。

网友A:
    PCB for 菊花链/星形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我大体理解了

网友(2012-01-05):
    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2012-03-19):
引用 网友A:
    PCB for 菊花链/星形

    还有 1  吗

网友(2012-08-29):
    我也是来学习,关于菊花、星型....,以前我弄得不是很懂,现在好多了

网友(2013-09-24):
引用 网友A:
PCB for 菊花链/星形

怎么打不开文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 for 菊花链/星形

菊花链和星星是一种吗?

网友:
    檔案打不開,能否幫我降檔?pads2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菊花链和星星是一种吗?

不是。下图是几种类型可以参考

网友:
     在电子电器工程中菊花链代表一种配线方案,例如设备A和设备B用电缆相连,设备B再用电缆和设备C相连,设备C用电缆和设备D相连,在这种连接方法中不会形成网状的拓扑结构,只有相邻的设备之间才能直接通信,例如在上例中设备A是不能和设备C直接通信的,它们必须通过设备B来中转,这种方法同样不会形成环路。因为最后一个设备不会连向第一个设备。这种连线方法能够用来传输电力,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
  例如交换机/集线器的堆叠方式就可以用菊花链来连接。
SB总线也是用菊花链方式来连接各个USB设备。

网友(2017-01-11):
    谢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