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LVDS与BLVDS的问题

楼主(2011-05-10):
最近在研究XILINX公司的 S6系列FPGA。。。。
还做了块板。。。
结果。。悲剧了。。。
S6系列里150T只有BANK0 BANK2支持 LVDS的信令。
其他BANK 只支持BLVDS的传输信令。
现在为了凑合用,有人告诉我说可以直接将LVDS接收与BLVDS驱动相连。
但是我查了一下,LVDS电压摆幅在350毫伏,BLVDS电压摆幅在550毫伏。
所以有点不放心,想请教一下大家。BLVDS和LVDS信令可以直接相连么?
会有什么隐患么?
先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帮忙顶!

网友:
    用ibis模型或hspice模型做个仿真啥都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先这么试试吧~谢谢您哇

网友(2011-10-11):
    不知道lz使用了怎么,今天我也遇到blvds和lvds混用的情况,不过我仿真发现用blvds驱动lvds时,差模电压幅度在正负1V。。不知道楼主调试如何

网友(2011-11-22):
    调整终端的匹配电阻来调整摆幅

网友:
    理论上是需要电流分流或补流来实现匹配的。

网友:
    顶一下,但不明白!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