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问题

楼主(2011-05-10):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如何单独设置一个过孔的大小,我每一次设置时都得统一改过孔,而不能单独改一个,我用的是2007的。

网友:
在布线之前设置好via的类型呀

网友:
你不能重新建一个VIA嘛,然后再试

楼主:
我试过啦,不行啊,一按OK,就问我要不要统一改。

网友:
在左边的VIA列表下方点Addvia 新建一个via  再设置参数

网友(2012-06-19):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