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牛人做PCB印制电路板

楼主(2011-05-10):
设计中有个HS0038是自己画的红外接收元件 不用画

求大腿帮忙  小弟毕业设计要用

网友:
HS0038画的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用CON3来代替的啊

网友:
1.此电路图应该分两份Sch,发射、接收分别画。所有元件要准确设置封装,发射部分要明确电池封装形式。接收头HS0038这样画法是没有电气属性的,9012是PNP管。
2.画PCB图首先要规划外形尺寸,采用单面或双面板,开关、按键、发射/接收窗口及固定螺孔等布局坐标参数。否则画好也毫无意义。

网友:
可以到免费设计区申请论坛的志愿者帮你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