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能在PCB数据中直接编辑封装吗?

楼主(2011-05-10):
16.3能在PCB数据中直接编辑封装吗?知道的请说下!谢谢!
还有,
在库里调出来的元件没有编号,怎么样才能给它加上编号。就是不变原理图直接改变PCB加元件。
高手们快来救救急吧!好几天了都愁坏了,还是搞不定啊!

楼主:
还得顶起来

网友:
这个简单啊,在ECO模式下有个图标是u?—u的,用它就可以改了。我在LINUX下无法抓图,你开软件找找,找不到再到群里CALL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还是没找到啊!

这个方法可以不动原理图直接变更PCB
1.选择logic/part logic2.part modification area中填入:(以下为示例)
refdes
R88888

device: r0603

class: dicsrete

pin count: 2

value:
可不填

tolerance:
可不填

package: r0603
所有填完后点击addOK退出
3.place manually,把新加的器件 R88888摆放出来4.logic/ net logic 来建立连线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对的,就是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添加NET的时候就点 NET LOGIC

网友: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allegro必须有原理图导入才能排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