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BGA扇出问题

楼主(2011-05-10):
我做好了BGA,但是在fanout时,怎么提示好多short 呀?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不过我的只是单独一个BGA fanout,全都没有网络标号

楼主:
而且好多PIN都扇出不了,這是怎麼回事,請高手指點

网友:
规则有问题 乱用扇出。

网友:
    楼上正解,规则没设对

网友(2011-08-30):
    我做扇出时只有过孔和焊盘连接,没有线出来,什么原因?

网友:
    可以看一下你的VIA 和pin 的规则设置是多少?是否设置恰当,过孔过大,会使其与焊盘的距离过小,打孔方式最好先设置打在焊盘中间的模式如图:

你也可以给BGA一个区域的小规则 ,这样就不会有DRC报错了

网友A:
    按照图片上的勾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图片上的勾选

    看来你常用扇出功能,请教个问题:
    如果我只想在顶层和某一个内层保留逃逸轨迹,其他层不出现轨迹,该怎么设置?谢谢先。

网友:
    你的逃逸轨迹是指?

网友:
    就是引出的线。
    经过其他朋友的提醒,我知道怎么做了,直接在规则里,把层设置里去掉不要的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