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性错误一直无法解决!!

楼主(2011-05-10):
请问下,我连接性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两个错误,但是无论我怎么改动再重新覆铜错误都不消失!或者错误变成了别的过孔了!

Isolated subnets for: GND
*** subnet # 1
HATCH OUTLINE(1894.35,1448.23 L2) C9.1 U2.79 C11.2 L1.1 C6.2 U2.78 VIA(1623.7,1490.75 L1) C7.2 VIA(1307.24,1460.75 L1) C5.2 VIA(1022.28,1482.68 L1)
*** subnet # 2
HATCH OUTLINE(1924.43,1507.83 L2) HATCH OUTLINE(2815.71,572.88 L2) B1.2 R22.2 C15.2 C17.2 R29.2 C16.2 VIA(1367.05,1749.37 L1) C1.1 R23.2 R19.2 C12.2 U2.53 U3.15 C18.2 R14.2 VIA(2159,1528 L1) VIA(2330.12,1587.48 L1) VIA(2709.61,650.87 L1) VIA(1965.31,1192.2 L1) VIA(2337.76,1819.49 L1) J2.1 VIA(2721,1841 L1) VIA(195,1866 L1) VIA(1219,1760 L1) JTAG1.9

网友:
将原灌铜框删掉,重新绘制

楼主:
我删除了几次重画还是有那样的错误!

网友:
那就将文件放上来吧.

楼主:
我修改过了一下的版本

楼主:
终于知道什么原因了~~那些过孔在灌铜时被BOTTOM的走线分割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