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Fiducial Mark的问题

楼主(2011-05-11):
          板上有一个Fiducial Mark 点压住了两条线,不知这样是否会造成短路呢?  请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就是电路图中最下面的那个Fiducial Mark

网友:
    这样不短路才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但是网络表里没有显示那两条线联在一起啊。。所以比较纠结。。。如果要修改的话 这个 Fiducial Mark 放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找个空地方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