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治了,好丑的走线,进来给点建议

楼主(2011-05-11):
各部分的功能框图都标注出来了,基本就是安照电路功能和原理图来布局的,但是走线太丑,好多大跨度的走线,还扭来扭去的,看得我都凌乱了.更不要说符合EMC了.图上黄色线是功能框图,洋红色线是+5v,绿色线是GND,浅蓝色线是-5v.
各位大大给点建议,开发一下我的思路
另外,各位大大是线走电源线,地线还是先走信号线?

网友:
还好还好,不算太丑

网友:
跟我画的一样,哈哈

网友:
LZ,你不妨到免费设计区申请免费设计,也可以跟论坛的志愿者们交流交流.

网友A:
你这个是自动布线的把!!!

楼主:
ls,不是自动布线的,全部手工布线的.
大跨度走线主要是单片机的控制线和正负电源线

网友:
可以再优化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思路呢?怎么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比如图中框出的元件可以旋转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是刚接触这一类型的PCB,多Layout几次就好啦。呵呵……
EVT能跑起来就行,其它的慢慢优化。纯个人意见……

网友:
面对小小的板子上布置很多器件,尽管布局已经很到位,但是布线我还是有些手足无措,手动布线要达到漂亮和合理,应该是怎样的思路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确实太丑了!

网友:
    重新布局一下呢?

网友:
双层板,尽量顶层走线,底层全敷铜

网友:
走线尽量少拐弯,间距匀称,必须走底面的线尽量短。

网友:
    应该用router布线器就好多了。

网友:
    按信号走向布局,正反尽量垂直走线,信号回路尽量小,覆铜后会漂亮点

网友:
    多画点板就好了^_^

网友:
    你刚刚拉线吧?呵呵。能直接走的不要绕

网友:
    楼主很有勇气啊

网友:
    那个你不是走两层吗?可以把打孔的部分走成横平竖直点

网友:
    其实你的个别零件换下地方就可以了。多看看对你有好处

网友:
    应该是布局的问题,移动几个电阻,电容,让线从下面穿过去,布线看起来会舒服得多。

网友:
    确实不太好看,自己看到哪儿丑的,就手动修改下。。。

网友:
    确实难看。

网友:
    多看点布局的规范吧,网上到处都可以找到。

网友:
    在好好的考虑下布局,线走的美不美观布局很重要的!

网友:
跟布局很有关系

楼主:
已经布局两次,都是一样的难看,好些大跨度走线避免不了

网友:
布局不理想,导致布线狠被动

网友D:
这个板把布局好好优化下的话走线也是可以做到美观整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把布局好好优化下的话走线也是可以做到美观整齐的

要不您帮我布局一下,给点启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文件发上来吧

楼主:
我的文件,请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次,看看还有木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
慢慢来,高手都是从这一步走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自动布线的把!!!

确实像自动布线

网友:
太像自动布线了

网友:
这个布局还是需要从原理图链接以后,比较容易

网友:
双面板不应该走得这么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慢慢来

都布线两遍了,还是差不多.根据原理图划分模块来布局的.结果还是差不多.
看来是思路有问题,哪位大大帮示范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留着做纪念,以后成高手了,再翻开来看......

网友:
画多了就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