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标自动变,在那可以改回

楼主(2011-05-11):
为什么PCB 图标会变成这样,在那里能改回来。请高手指点下,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
右键,打开方式,在这里选择pads layout后,将始终用选择的程序打开此种文件.

网友:
对,不过这也不影响打开吧,只不过看着不爽。。。。

楼主:
谢了。就是看着不爽这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