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取消标注

楼主(2011-05-11):
刚接触PDS请高手指点怎么删除标注?谢谢

楼主:
刚接触PDS请高手指点怎么删除LAYOUT中的尺寸标注?谢谢

楼主:
已经晓得怎么解决了

网友:
知道了就讲出来给大家也学习学习啊

楼主:
点击Drafting toolbar   用鼠标选中标注按 Delete

网友:
用这么麻烦吗?我一向都是直接选中要删除后按DEL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