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Altium Designer BGA扇出功能,我的怎么是这个样子呢?

楼主(2011-05-11):
1金币

请问我的altium Designer BGA扇出功能,我的怎么是这个样子呢?我想的样子是这个的

我的PCB上的BGA是这个样子

我的PCB上的BGA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想要的图片是我之前在群里面发过的帖子里面的。
你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你的规则有几个不对的地方;
1、你的安全间距设置可能不符合要求;
2、你的过孔规则没有设置好;
3、你要走线的层设置有问题。
我将你的附件把规则设置好,稍后附加给你。

楼主:
请问怎么样来设置呢?

网友:
過孔的大小設置一下,而且選擇你所要扇的方向

网友:
过孔的首选尺寸(直径和孔径)不对。扇出没成功

楼主:
做四层板,一般过孔的首选尺寸(直径和孔径)设置为好多比较好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想要的图片是我之前在群里面发过的帖子里面的。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还有就是现在的图为什么与我从前的图是反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