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llegro15.5安装后,打开所有菜单不见,所有按钮都是灰色不可用

楼主(2011-05-11):
昨天我的allegro15.5偶尔出现这种状况,重装软件后会好。

昨晚重新做了电脑系统,xp。

早上装Allegro15.5软件。打开后发现所有菜单不见,并且所有按钮灰色,不可用。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如何解决?

安装路径:D:\cadence\SPB_15.5

跪求解决办法~~~

网友:
应该是allegro.men的问题

我装的是15.7,Cadence\SPB_15.7\share\pcb\text\cuimenus目录下有个文件allegro.men,该文件用来定义Allegro的菜单。
估计楼主装了系统之后更改过home路径或env文件,Allegro启动时找不到该文件导致菜单显示不正常,我删除allegro.men之后的情况如下图。可以通过设置Setup-->User Preserences-->Ui_paths-->menupath指定该文件路径。

网友:
LZ装过fpm吧?
去你的env里把与fpm有关的内容删除。
fpm修改了你的菜单文件路径。

楼主:
额~~非常感谢楼上二位~~~

我昨天下班之后,咬牙把c,d盘全格了。系统,软件全部重装~~终于好用了。

不过今天上来还是有问题。

我把生成的pcbenv文件夹清空了。才好用~~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又有问题~~~

每天都心惊胆战的用着这15.x~~~~~疯掉~~~~

很想用16.3~~可是这个公司不让~~~~~~~~~

55555555,俺是个2年的菜鸟~~~好多问题都搞不定~~~~痛苦ing

网友:
不知道这个软件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