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网表比对

楼主(2011-05-11):
请教大虾,pads中如何进行pcb网表和logic网表比对?

网友:
ORCAD Capture和PowerPCB连接使用

1. orcad capture生成powerpcb的.asc网表:在tools->creat netlist->other中选pads2k.dll,生成.asc网表。
2. 修改.asc网表头两行:
*pads-pcb*
*part*
修改为(不同的版本的POWERPCB,修改中的版本号需不同):
!PADS-POWERPCB-V4.0-MILS!
*part*
修改后powerpcb才能正确导入orcad生成的网表。
3. 设计修改和网表比较:
一般我先在orcad中修改原理图,重新生成.asc网表,新的网表第一行还要按上面说的进行修改。
再在powerpcb中用compare netlists比较pcb和新网表,生成的.eco只包含修改部分,再把.eco文件导入pcb。
.eco文件是文本文件,可以打开按自己得要求修改。比如,曾经在pcb中手工增加了元件,如几个安装孔,这几个元件原理图没有,网表里自然没有,通过网表比较生成的.eco就会指明删除这几个元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eco,删掉相关内容,再把.eco导入pcb。
呵呵,麻烦么?还是养成先改原理图再更新pcb的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