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元件的时候怎么表示两个管脚是电气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2011-05-11):
例如常用的4脚轻触开关,有两个管脚就是内部通过连接在一起,所以走线的时候只要走到其中一个管脚即可,还可以从另外一个管脚出线.这种元件怎么表示出来?

网友:
在建封装时用一条(虚线)或(实线)或你自己看得明白的表达方式连起来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这么表达是可以,但是仅仅是人理解,软件不答应啊,无法根据实际的电气连接情况布线,而且即使能布校验也通不过.

网友:
你的软件的规则是谁制定的?
人理解了,软件还能校验不通过吗?
软件不会变通人还不会变通吗!?

网友:
再不行,你建封装时把它们的那两个管脚用铜皮搭起来行不?
这样软件总该理解这是电气连接的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这样不行,影响走线了.达不到最初的目的

网友:
好了,我投降.
象下面的元件的(第3)和(第29)脚 ,  把Name 和 Type 都设成相同的,这下软件该答应了吧!

网友:
你在原理图中也同样连接起来不就可以吗?

楼主:
辛苦兄弟了,按照你的方法,下面两个图应该是一样的,可是在软件中就不会认为是一样的.很明显,图一的J8的3,4脚和J9的4脚都不可能连接到GND
原理图怎么表示无所谓,实际布线的时候,我想从3脚进,4脚出,这样3脚,4脚间就可以通过几根线了.对布线是大有好处的.

网友B:
是可以的.

器件本身两个脚就已经是连接的.

所以PCB设计上也可以不需要将14,23进行连接.

可以节约走线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的.

器件本身两个脚就已经是连接的.

正是因为14和23在元件内部已经连接了,所以实际走线可以从14脚,23脚出的,这样布线方便多了,但是,怎么做到这个效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因为14和23在元件内部已经连接了,所以实际走线可以从14脚,23脚出的,这样布线方便多了,但是,怎么做到这 ...

出线不方便的话,你可以调整一下原理图的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无论怎么调整,基本就是和上面的图2类似,结果就是按钮的3,4两个引脚必须走线,这样达不到目的了.特别是在连接到GND的情况下.不信你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和楼主一样有轻触开关的两组引脚在PCB连线时的问题,
开关内部已连通的两脚怎样设定才能串联在一条网络中,并检验证实为连通,
例:开关一条网络由一脚接入,通过开关内部固有的连接,由另一脚引出,网络名不变?

网友:
swap pin后就可以解决了.

swap pin后再eco from 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