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BGA封装

楼主(2011-05-11):
小弟最近在做一块Xilinx Spartan3ADSP FPGA的实验板。用的封装是CSG484.默认的via 孔径16/9mil,四层板。使用AD画的图。使用扇出功能以后,其地层的截图如下图。
我发现个问题,就是,这么多的过孔,把地层分成了好几个小的不连接的部分,这样,好几个GND的管脚就完全孤立了。在电源层上也是这样。请问这个问题改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芯片的中间区域,都是过孔的部分,GND和1.2V交叉分布。

网友:
主要还是因为规则没有设置好.比如过孔和线,铜皮的间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行,我先看看,能不能改一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