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这样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1-05-11):
求助,不知这样的是什么元件?封装类似贴片三极管,三引脚,贴片,但是线路板上的位号是D10,D11,。。。。等,而不是Q10,Q11

万分感谢!!

网友:
    它是一个二极管,肖特基管或稳压管有这样的封装类型,不知道你那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
    是二极管,很有可能是整流二极管,有可能像用于开关电源的续流二极管这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