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这样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1-05-11):
求助,不知这样的是什么元件?封装类似贴片三极管,三引脚,贴片,但是线路板上的位号是D10,D11,。。。。等,而不是Q10,Q11

万分感谢!!

网友:
没图呀。估计是2个复合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封装和贴片三极管完全一样的

网友:
把datasheet下下来看看是怎么描述的~~

网友:
应该是两个二极管

网友:
一个二极管也有这种封装的

网友:
    应该是ESD管子吧,里面是2个ESD二极管

网友:
    是不是类似于BAV99这样子的管子呀

网友:
    拆下来用外用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DAT54S/BAV99

网友:
    估计类似BAT54C这种的

网友:
    合路二极管,比如说P端一个接电池,一个接电源,可以给一个目标N提供电源。

网友:
    这个标号跟公司的习惯也有点关系,分析一下电路吧

网友:
    应该是BAT54#

楼主:
谢谢各位,证实是BAT54

网友(2011-06-14):
同意11楼

网友:
原理图11楼所示,封装和三极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