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救急啊!

楼主(2011-05-11):
我要修改一个15.7版本的PCB数据,可是什么都动不了,只能查看,使用任何命令都是提示:constraint handle specified
老大让两天完成,现在连动都动不了,高手们,救救急啊!

网友:
    这是由16.X的版本转过来的,,所以没有办法用15.7来编辑

换16.X吧

网友:
    现在论坛里有一个转出15.X的SKILL,你不防可以试下子

网友:
    不用试了,,转过来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