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封装问题

楼主(2011-05-12):
    很多DATESHEET没有画出封装模样,又没有实物参考,怎么可以建出封装来.看不懂,纠结!!高手指教...
比如: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kk3.jpg补充一下,他们建出来的封装如图,就是搞不懂他们是怎么建出这种样子来的..

网友:
    看不到你第二个图

网友:
    你这个图的尺寸都很齐全了,应该建得出来啊

楼主:
    尺寸知道了,但是封装外框是怎么样的,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kk3.jpg,特别是上半部分不知道是根据什么建的,tatapj帮忙分析一下,在此谢过

楼主:
    焊盘已经放好了,可是画slikscreen 不知道要怎么画

网友:
    汗,其实我也是新手来的.,,,,,,,,,
嘿嘿
你加我Q
一起讨 论学习下

网友:
    上面第一张图只是少了左下角尺寸,应该是个金属外框固定脚,不过估计一下可以建出来

网友:
    孔的位置尺寸都给了  再加个外框就OK了

楼主:
    了解,当时就是外框不知道要怎么加,,现在知道了.外框各人建得会不一样,能用就行

网友:
    那怎么建外框呢?

网友:
    给的尺寸是有些奇怪,看第一个图感觉应该是一个元件,看第二个图知道是宽度,看第三个图layout的尺寸,又感觉第一个图应该是个装配图,因为1中有一个13.8的尺寸,3中所有尺寸加起来也只有13,按说大孔到边的距离已有(3),下面只用包裹住信号孔即可。楼主要是不放心,不如适当加大长度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