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建pin pairs?

楼主(2011-05-12):
1、只能在原理图里创建吗?能不能直接在allegro的约束管理器里创建呢?
2、在创建差分对的时候,是否必须先创建好pin pair呢?
3、我有一个时钟buffer芯片,属于1进N出的那种。现在给所有输出时钟进行等长设置约束,是否需要建立差分对约束,还是只是建立Match Group设置即可,即先建N对pin pairs,再将这N对pin pairs放到一个Match Group里进行约束设置来达到等长设置目的?!!!

如下图所示:在CM里create pin pair是灰色的,

网友A:
1 。pcb里面可以创建
2。差分和pinpairs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你混淆了。
3。 如你的问题,如果你的输出

网友A:
N路时钟没有串电阻等,那就直接创建N路时钟一个BUS,再在BUS里面随便挑选一个做模型建立MG,然后把bus里面其他的时钟membership创建的MG就可以了!
如果串了电阻 那就加上电阻的模型,再按上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cb里面可以创建
2。差分和pinpairs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你混淆了。
3。 如你的问题,如果你的输出

Pin pair是可以建立,我之前弄错了,建立pin pair必须选定net 或者xnet。

但是还是出现另外一个问题是:

是不是pin pair和diff pair是互拆的呢?是否某net建立了diff pair就不能建立pin pair了呢?还是diff pair的建立是要在建立pin pair的基础之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路时钟没有串电阻等,那就直接创建N路时钟一个BUS,再在BUS里面随便挑选一个做模型建立MG,然后把bus里面其 ...

因为我N路输出时钟是差分输出,所以是否必须对每路时钟建立差分对约束呢?

楼主:
所以我这里的等长设置包含了两层等长的含义:
a、差分对内部之间2根线的等长;
b、N对差分对中2*N条线之间的等长。

网友A:
你是差分输出,可以把差分当做单端处理,不需要创建PIN pairS 啊!
差分对内部的等长别的地方可以设置哦!

网友:
差分对已经是高于PINpair 所以没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差分输出,可以把差分当做单端处理,不需要创建PIN pairS 啊!
差分对内部的等长别的地方可以设置哦!
 ...

那你的建议是?
只建立pin pair,然后建立MG?
那差分对内部等长不建立diff pair,是在哪里设置呢?多谢!

网友:
晕,貌似你不熟悉规则设置!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中午我给你给写个文档!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楼主:
建立diff pair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Allegro自己等间距的一次拉差分线。

但是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包含xnet的diff pair Allegro不能自动拉差分线,是这样的吗?

网友:
不是  你加了模型(Xnet)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个人习惯,多多指教!

如果觉得不错,那就赞一个!

楼主:
多谢,我下下来仔细研究下!!!

楼主:
布线规则一般是在布线之前设置吧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建diff pair,而是将一对差分建一个bus;或者几组差分对建一个bus,right?

楼主:
还有就是只设置bus,那么差分对在拉线的时候Allegro能自动拉出一对吗?

楼主:
感觉还是直接创建Match Group更直接。不需要创建bus、或者diff pair等。当然match group里可以包含net、xnet或者pin pair。

我有一组T型线,即每个net有两对pin pairs,而我只需对这组T型线中的其中一组进行等长,所以就把需要等长的pin pairs创建一个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