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文件管理问题

楼主(2011-05-12):
软件开发是通常使用SVN等配置工具对软件设计文件做版本备份等相关的管理。
请教下大家在硬件设计时的文件管理是如果做的?有什么成熟的软件可以使用么?
感谢!

网友:
好像沒有,因為硬件設計的工具有很多種,輸出結果都不是文字檔,所以很難有軟件可以去檢查版本,和比對檢查版本之間的差異,然後去做管理。
不知道其他高人,是不是有好的工具可以介紹一下。

网友:
同样难题,期盼高人出现!

网友:
这块确实没看过!!

网友:
    SVN怎么就不能进行硬件版管理了?你可以打log啊,进行了哪方面改动在log里写一下不就行了?如果不想用svn可以用sourcesafe,vc++带的,一样也需要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