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问题 求指点

楼主(2011-05-12):
我最近做的几块板里用到了LTM4616型号的电源
但是,发现坏片那是相当多。。。25片里10片都是坏的。。。
我是第一次用LINEAR的电源。。。不知道品质怎样。。。
所以想向大家请教。如果实在不行。。我就换其它厂家的产品了。。。
因为以前有听到言论说LINEAR做线性电源还行。。做开关电源就比较悲剧了。。。
这次我还是定了工业级的产品。。没想到报废率那么高。。。几百一片啊。。。
心疼的都滴血。。。求大家给予指点。。
推荐一些好用的开关电源给我。。谢谢

网友:
本人接觸 LINEAR 的電源有近二十年了,他的品質算是高檔,價錢也是蠻高檔,所以通常不太選他產品,除非它的業務人員說這顆有在特價(意思是有在拚出貨量),才會給他用上去;或情非得已,全世界只有他家的特性才能符合產品需求,不得不用。要不然就是客戶有指定電源要用他家的產品。

上網查了一下 LTM4616V 資料,這顆 IC 算是蠻特別的,使用也是非常簡單,照道理來說應該不太會有問題,我猜想會不會是 PCB LAYOUT,或 SMD 過程中出了問題。例如:LAYOUT 有沒有參考他的建議走法,並且加大某些銅皮面積,幫助散熱。LAYOUT PAD大小不符合,容易在SMD的時候容易造成PIN短路。要熱風迴焊之前 IC 有沒有受潮,SMD過程中造成 IC 內部爆裂。.........

如果真的 IC 有問題,請他的 FAE 人員過來了解一下,我想他們應該會幫你解決的。

网友:
LS是台湾人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 感谢您提供的帮助~
完全排除PCB的问题。。。。都是按照技术手册来的,并且也请技术支持看过确认没有问题
就是片子买回来 我们就对回来的片子做测试。。。发现片子坏的。。。
25片10片都是测的有问题。。。
找了代理来代理给的理由有两个。。。
1.要完全隔绝空气保存。。。。。
2.静电。。。
再问他们也没有解释了。。

网友:
看了代理商的回覆…讓我"驚"~~
他們這樣的話也敢說啊....
真想問問他們,那ic打到板子上後,我的板子就一定要在真空情況下work
你們的ic才保証不會壞囉..................
好弱...........

网友:
妈妈说过,顶帖的都是好人呀,哈~

网友:
    是否是假的

网友:
    Linear的产品品质应该是相对比较好的,价格也比较贵。进货渠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用用TI的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货源有点问题哦
    一般来讲凌特的电源还是比较可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从代理那里买来的包装和从原厂买来的包装完全不一样。
    代理给的货明显是经过二次处理后包装的。。极其简陋。。没有干燥剂,没有防静电。。。

网友:
    你以为代理的技术支持是什么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人家只管卖东西。。卖出去就OK了

网友(2016-01-22):
    代理商的问题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