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改两层问题

楼主(2011-05-12):
我想将四层板改层两层板,是直接在layer definition 里面的modify 该层2就可以了啊 , 但是改了以后 后面的3 4层怎么没有了, 直接从第5层开始到后面的30层了。是不是四层改二层都是这样的 ,没有3 4层 对pcb有没影响 ?

网友:
反正就只用兩層,沒3,4層一點也沒影響..

网友:
setup---layer  definition---enable/disable--将3.4层勾上,就可以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