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做封装,尺寸用最大值还是最小值?

楼主(2011-05-12):
  第一次用allegro做封装,芯片是NE5532,需要画Place_Bound_Top,需要确定芯片的尺寸,这里长度为6.50和5.90,请问这个时候应该去哪个值?问题比较幼稚,请高手耐心回答下。谢谢!

网友:
看IPC标准,板上有,搜索一下就看到了。应该用大的那个值。

网友:
用大的值

网友:
一般取中间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中间值怎么取?

网友:
要取平均值

网友:
place bound按大的取,焊盘按中间值取,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
LP Wizard会自动计算的,最大值最小值都要填进去,有个公式的,不过看不懂,用软件自动算就行了

网友:
所谓最大最小值是芯片封装制造时的绝对工差,通常Place_Bound_Top取大的,而pin的长度取大,宽度取小,总之原则就是:机械部分要保证有足够的空间安装,有足够的长度焊接;电气部分不要太近。

网友:
用平均值, 两者相加除以2, 如果是元器件的高度, 取最大值

网友:
个人操作同10楼

网友:
先按datasheet上推荐的,如果没推荐就按中间值做;

网友:
个人同意9楼

网友:
我一般用最大值·

网友:
    我也是用平均值,而高度則是最大值

网友:
平均值,而高度則是最大

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2

网友:
如果是PIN脚的话取中间值,(两者相加除以2), 如果是元器件的丝印,像高度, 一般取最大值
比较好!

网友:
对于封装丝印来讲,取厂家提供的最大值。
因考虑最差的公差情况,取最大值优点如下:
1.器件安装后,可以很好的进行视检。
2.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器件过近或挨到一起的可能性。

网友:
机械尺寸这里我一般取最大值,这样可以保证实物做出来之后元件之间不会有空间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