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怎么做串扰仿真

楼主(2011-05-12):
请教各位高手,请问在提取了差分拓扑之后,如果要做串扰仿真激励要怎么设置呢,看书上说干扰源设置为PLUSH,被干扰源设置为常高或常低,可是差分拓扑里只有一个输入端,怎么设置两个激励呢,请教高手,谢谢了

网友(2012-07-11):
    差分要仿真窜扰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