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串扰仿真问题

楼主(2011-05-12):
有没有好心人帮忙解答一下,我看了好多资料才知道在提取两个网络的拓扑,先提取一个,再导进另外一个,可是这样得到的是两个单独的网络,中间用高阻抗电阻连接,怎么去设置他们的耦合传输线呢,是要手动添加耦合传输线进来替换单个的传输线还是怎么做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 提取两个网络的拓扑 ,先提取一个,再导进另外一个"
一起提取就好了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很高兴给我做了恢复,你说到一起提取拓扑,可是我想问一下如果不设置成差分对的话,要怎么样才能一起提取呢,谢谢,如果是设置成差分对的话,那驱动器都是差分对的,要怎么添加激励呢,我在网上看有人说先设置成差分对提取,然后再换掉驱动器,可是我不明白这个驱动器换了波形不是不同了吗,我们开始的时候不是有赋予模型的 吗,换了驱动器模型不是不对了吗,请高手继续指教,谢谢

网友:
两个办法:
1. 单个提取,导入,手动的将单根的传输线变成2 couple的传输线,修改参数跟你板子参数一样
2. 按差分提取,驱动模型如果不想改,复制一个出来,差分驱动的的一端接传输线,一端空载,这样每条传输线都可以设置独立激励。

提醒下,如果你所提的传输线并不是差分传输线,而是强制的赋上差分模型的话,提出的差分驱动可能是系统自带的驱动器,提出拓扑的时候要看仔细。如果是这样,你就需要将驱动器换成你器件的驱动模型。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试了一下,就是其中一个网络做干扰源,另外一个网络做被干扰源,仿真得到波形,当我把干扰源和被干扰源换一下激励,就提示如图
接收端也要复制驱动器吗,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是不是差分对中固定一个做干扰另外一个做被干扰啊

楼主:
仿真的是一对DDR时钟差分信号,这样的波形图怎么看,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差分对中固定一个做干扰另外一个做被干扰啊

两个都可以做干扰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看见我那副图了吗,我换一下就不行了,为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一下,换激励不行,要把两个驱动器互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按你的方式换一下驱动器,如果说驱动器上的激励不变的话,还是不行,也就是可以这么说,不管换哪个驱动器,都只是其中一个网络做干扰源,另外一个网络做被干扰源.做干扰源的网络,不管是什么什么驱动器,他都是做干扰源的激励输入,换成被干扰源的激励仍旧不行

楼主:
我的腾迅号码237490837希望可以和你学习一下

楼主:
另外接收端的驱动器要复制成两个吗

楼主:
自己试一下好象没有必要两个

楼主:
可是两个网络对应的驱动器是对应他的模型里的IOCell模型的,你如果强将两个网络的驱动器换了,那相当于他们连接的PIN也换了,这样不对啊

楼主:
想像我那个图里分别接的是W7和W8,把他们换了,网络属性就变了吧

网友:
你的驱动不是复制的两个么?软件里面有个bug,就是先放进去的驱动为受害驱动,必须为low或high ,后放进的作为干扰驱动。要不你再导一次,或者删除再加,也可以

楼主:
试了一下,哪个先哪个后都一样,干扰源的网络还是干扰源,不能做被干扰源

楼主:
我明白了,接收端也要复制两个,分开连接,这样两个网络都可以分别选择做干扰源或者被干扰源,只是每次仿真的是,都会提示选择一个接收端,这个时候只要选择输入激励是Quiet Hi或者Quiet Lo的那个网络对应的接收端作为接收端就可以了,前面之所以不行就是因为接收端没有分开,每次选的时候都默认是选中其中同一个网络,所以就决定了他的输入激励只能是Quiet Hi或者Quiet Lo.

楼主:
下面附上图片,DIOP1对应的接收端是DINP6,DIOP2对应的接收端是U1,当DIOP2激励是Quiet Hi或Quiet Lo的时候,仿真提示选择接收端的时候就选择U1,如图1, 当DIOP1激励是Quiet Hi或Quiet Lo的时候,仿真提示选择接收端的时候就选择DINP6,如图2,总之就是接收端一定是选择激励是Quiet Hi或Quiet Lo输入对应的那个接收端.

楼主:
按照该方法得到的波形不知道对不对,不会看

网友:
    lz用的是啥软件仿真的,hyperlynx是可以的

楼主:
    就是CADENCE自带的SQ啊

网友(2011-08-16):
    我也和楼主一样的困惑。。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 ... C5%B7%C2%D5%E6.html这篇的讨论也很值得借鉴!

网友(2012-07-24):
    “1. 单个提取,导入,手动的将单根的传输线变成2 couple的传输线,修改参数跟你板子参数一样”
    + A: W8 W, e3 w. O9 b这里的“手动的将单根的传输线变成2 couple的传输线”是什么意思?如何操作?望指教,谢谢。7 F; t/ J& w: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