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次将一组cline加粗呢?

楼主(2011-05-12):
具体情形是这样的,有一个大FBGA进行扇出以后pin到via的连线都是5mil,但是想把GND以及所以电源引脚的扇出引线全部加宽,比如全部加到10mil,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不是要一个一个修改吧?!!!!!

网友:
点Edit菜单下的change选项:在Options下选择Line width并输入需要的线宽;在Find下勾选Clines;最后在板子上选你要加粗的cline就好了。

网友:
选择net加粗就是一组了,如果网络不同,就temp group咯!

楼主:
多谢,明白了!!!!

网友:
    change是个好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