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LIB问题

楼主(2011-05-12):
圆形的PLACEMENT OUTLINE应该怎么创建?
LIBRARIAN中PIN NAME的字体大小怎么设置?
create via时,需要选择mechanical或laser ?

网友A:
1.Shapes-----add circle,选中这个circle,change entity type---->选择Attribute--->Component placement outline.
2.打开board,右键Change This Geomtry-->Change This Geomtry-->Default Padstack Size,数值改成1,你就可以在layout里面很清晰的看到pin number了。
3.create via时,如果你要create through hole,就用mechanical,如果是micro via就用las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hapes-----add circle,选中这个circle,change entity type---->选择Attribute--->Component placement o ...

第一个问题我也是这样操作的,但change entity type后,原来的圆形就变成8边形了
跟我在画手机按键时一样,按键形状是圆环切去一块的那种,用LINE画的外形,改成POLYGON后圆就变成8边形了
可以看我发的问题: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828-1-1.html

网友B:
改的时候数值写大一点,例如32,表示该圆弧会由多少段线段组成,越大就越接近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时候数值写大一点,例如32,表示该圆弧会由多少段线段组成,越大就越接近圆弧

太谢谢了,这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设过,不知道怎么没成功还是有别的问题
后面就一直没留意这个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