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平面

楼主(2011-05-12):
请教 我们通常说的参考平面就是地和电源平面。我不明白的是提出参考平面这个概念有什么用,为什么要提到参考平面
谢谢

网友:
1,信号通常是通过地或电源进行回流.
优先参考地平面,其次才是电源平面
2,完整的参考平面有利于阻抗的稳定和连续
完整的参考平面,找个极限就是大地,即使干扰比较大,
R*I引起的电压也很小,因为R很小,相当 3 Ohm*I。
如果是小平面或者6mil的线,同样的电流也会出现电压起伏不一样,相当60 Ohm*I

在高速PCB设计中,如果没有完整的参考平面,你的设计是达不到EMC,SI,PI等标准的.

网友:
能问下,完整的参考平面是指什么?地线什么情况下是不完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