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GA扇出出问题啦!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5-12):
小弟初次用allegro设计电路,在对484脚的BGA进行删除操作时出现问题。BGA脚间距为0.8mm 焊盘我设计的是0.45的圆形焊盘。扇出用的过孔用的是0.5mm的焊盘,0.2mm的孔径。可是在扇出后密密麻麻的都是DRC错误。还望各位大侠出手相救。。。

选择creat fanout

选择via50_20_75过孔

点击完器件之后

来个特写。。。
注:BGA背后放置了去耦电容,应该不会有影响吧?我把电容移走后再fanout也是出错!

网友:
很明显是,VIA和pin太近,换小一点的孔,不清楚你的BGA是多大的?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VIA 和pin 的规则设置是多少?
然后量一下你实际扇出的via和pin的间距。如果是符合工厂生产的能力的话,你可以给BGA一个区域的小规则 ,这样就不会有DRC报错了

网友:
我从网上下的allegro DRC代码,给你看看

网友:
pin到via太近了,修改一下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我把BGA的区域规则改了一下,现在不会有DRC错误了。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BGA扇出以后,全部都是通孔。我底下的去耦电容怎么放啊?

网友:
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是不能每个pin都打孔了,你把电容放进去,然后把相应的孔删掉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这个不错,可以收藏,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啦!再请教一下,BGA的解耦电容在背面的布局排列有什么要求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