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软件如何 copy元件,特别是如何阵列copy元件.

楼主(2011-05-13):
pads软件如何 copy元件,特别是如何阵列copy元件. 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CTRL+C 复制器件
CTRL+V 粘贴器件
前提是要开启ECO模式.

将格点设置好,比如设置为500或者1000,就可以继续CTRL+V进行陈列了.

楼主:
谢谢指点
那么如何ECO,另外如图怎么解决
谢谢

楼主:
我在线等高人

网友:
复用文件不能修改.
修改前需打散复用文件.

网友:
版主真好!

楼主:
再请教高人。如何把很多个元件一起靠右或靠左,或靠上或靠下摆放整齐?》
谢谢

网友:
好像只能向某方向对齐,选中元件右键align

网友:
先选中reuse 然后右键 break

网友:
个人建议,不好用复制或阵列复制,这个是protel上的功能,在pads里面不是用。
我的做法是直接画原理图,用我模块命令g设好栅格,排相似的元件后用reuse是最简单的

楼主:
学习了,那这样子的话,做封装,上百个元件脚不用阵列怎么做得好呀
请教了~~~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 ... t-%B7%E2%D7%B0.html
用这个做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