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复制走线

楼主(2011-05-13):
请问各位,如何将一个板中的走线复制到另一个板中?具体步骤是怎样的?我用的pads,先谢谢啊!

网友A:
可利用ctrl+c,ctrl+v来实现

也可以利用make reuse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是make reuse 比较好,呵呵

网友(2013-08-01):
引用 网友A:
可利用ctrl+c,ctrl+v来实现

也可以利用make reuse来实现

PADS2005怎么不行呢?

网友:
也来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