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分割平面的问题

楼主(2011-05-13):
如果电路板需要分割平面,分割必须在布线前完成吗?

网友:
不一定,按个人习惯而定,一般先规划好大电源能不能割出来//////

网友:
我一般习惯布局的时候就考虑了大电源的分割,越早考虑可以最大程度减少信号线跨分割问题。

网友:
3楼说的有理;最好事先考虑周全,不然后面布线后再修改就很难了;

网友(2011-08-02):
考虑全面

网友:
要做到庖丁解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