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重用及原理图整合

楼主(2011-05-13):
    一、设计重用

    当你看到这块板时,你一定有一点头大,项目紧,时间赶,怎么快速LAYOUT 这块板呢?定眼一看,8E1模块有两个模块是一样,有六个模块是一样的,首先想到了,能不能先完成两类模块,然后矩阵走线和元件布局?这样确实节省了一定的时间,同时也带来指定其余六个模块元件编号的麻烦,元件很多,怎么办?进一步奢望,能不能把每类模块当一个元件,可以放置这些重用模块,就像放置元件一样。好了,这不是奢望,我们可以实现它的操作。
    ERT模块的元件化
    1、在Capture中,给模块中的每个元件分配惟一的REUSE_ID 属性。
    弹出
    选中所有元件,ctrl+E
    查看已给每个元件都分配了性 REUSE_ID属性,关闭窗口。
    2、点按钮 创建网表
    3、在allegro中导入网表,完成模块的布局和布线,最后模块化

    框住布局和布线,单击一点或设置坐标指定模块原点,

    弹出
    模块的名字必须是Capture项目名和根层原理图名的级联
    4、新建总的原理图
    5、在CAPTURE中创模块元件,点击放置层次块 按钮,画一个矩形摆入层次块
    6、编辑层次块使原理图具有可读性,增加所需的层次块并连接电路
    7、模块元件化
    单击OK,生成新的元件
    此步必不可少,否能不能生成网表
    重复1~7步,完成ER模块的元件化
    8、重用模块对设计重新编号
    点击确定
    9、在Capture中创建网表 ,导入ALLEGRO 中;
    ALLEGRO中像放元件一样放置复用模块,

    我们的目的已达成
    二、整合原理图
    完成PCB板的LAYOUT后,发现原理图在一张图上
    而且模块的原理图在另外的文件夹内,给归档和查阅带来很多不方便,投板以后,有大量的空余时间,我们来整合原理图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把模块原理图放到总原理图目录下,

    其次,
    把单元电路放到单页上
    再次,
    E1模块的路径指向本原理图
    选中设计复用层次块,然后按CTRL+E
    注意:
    该原理图中包涵文件夹,进文件夹的信号必用使用端口符(这是主要指E1模块)
    最后, 拷贝原设计复用层次块的元件编号
    此时每个E1模块的元件编号与设计复用源的元件编号一样,如下图:
    选择整合前的总原理图中的任意E1设计复用原理图,过虑器只选元件
    框选所有元件,按CTRL+E进入元件属性框。
    按住CTRL键,点“+”展开,选择升序或降序方式
    选中Reference列,拷贝粘贴到整合的原理图中的相应的E1模块Reference列中
    注意保证新旧原理图设计复用元件排序方式一致(都升序或者都降序)
    替换完两类模块的Reference原理图整合完毕!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需要验证一下整合的原理图
    由整合后的原理图创建网表,导入PCB板文件中没有新增飞线即可。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之,不过这种操作要小心!

网友:
    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
    学习了,写的很详细,就是题目不太清晰....

网友:
    楼主这个细致入微的工作 个人认为是相当的繁琐。   不及 采用类似复制的方式快。

    我只需要改改元件的序号,就能实现多个的复用。 用不着这么劳心劳力的折腾。线条和形状直接复制 。 更快,更方便

网友(点评):
兄台 如果你的设计重用 里面有几百个器件 去改序号 快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不你写个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得不错,学习了!楼主能不能搞成一个pdf文档??

网友:
    这位仁兄写得好啊 !我代表党中央感谢你!

网友:
    16.3中有更简洁的办法,楼主这个太繁琐,不好用

网友(点评):
楼主 有相应的教程吗?

网友(点评):
16.3确实方便,操作也简单。

网友:
    把楼主的帖子转成了PDF,感谢楼组分享经验

    4 M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441,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做?

网友:
    转帖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 ... C6%D6%D8%D3%C3.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呼唤教程!!!

网友C:
    建议大家用16.3,16.3的reuse非常好用,原理图不需要做任何修改就可以reuse,帖子上面贴出来了

网友:
    直接复制就行了。 把新复制的*元件用相同的类似元件替换。
    allegro 中的铜线,只要器件放上后就自然带网表。 替换元件。

    全在PCB中完成。 原理图根本不需要动。。

网友:
    仔细看了Allegro 的reuse 其实并没有楼主的那么复杂。 没有讲关键点。

    mdd 文件名有个命名规则,否则无法使用。
件名一定要定义为:DSN NAME_ROOT SCHEMATIC NAME.mdd。

重用模块中的序号可以重新排序。 Place -> manually (Module instances)

    从 15.2 开始这个功能从未改变。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2012-09-24):
    用reuse连序号都不用改了

网友(2013-10-29):
    這個操作是V15.x 的做法 , 在v16.2以後可以透過在Application Mode  中使用 Placement Mode 下的 replicate 功能來操作就可以在 Layout中來建立 Module , 套用 Module , 還可以套用道別的設計上  , 且不需考慮ref.des 要使用原理圖來製作 Module .
而且在Layout 中若有修改 , 還可以用 Update 的方式一次更新完成所有的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大家用16.3,16.3的reuse非常好用,原理图不需要做任何修改就可以reuse,帖子上面贴出来了

    没看到16.3的教程啊,能否发个看看

网友:
又学一招,不错.

网友:
16.3的复用方式有个问题,就是同样器件值封装,软件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强烈期待16.3-reuse 这个功能的至尊教程出炉!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好东东

网友(2013-11-28):
    好经验!赞一个!

网友:
    这个方法有点复杂,需要hw和layout配合,其实单独layout利用place replicate功能差不多也能完成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