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in Spoke」,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1-05-13):
在铺铜皮的设定里面,有个「Min Spoke」,
请问是什么意思和作用呢?恳请指教,谢谢﹗

网友:
就是指定零件腳 (Pad 位) 與鋪銅之間最小有多少支 (連接線)。
例如 Pad 位是 GND,鋪銅是 GND,你可設定用 2 支, 4 支等方法去把它們連接。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223-23-1.html

23页有详细介绍.

网友(2011-08-04):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