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走线unroute

楼主(2011-05-13):
今天遇到一状况,我把板上的Nets全选,然后unroute,但是发现所有的地线就是unroute不了(没有被保护),请问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先谢谢!

网友:
你按dp,如果地线有边空心的就说明有保护的

网友:
看看你的底孔是否锁定了,如锁定了,解锁后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二位的指导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