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RM9读写SD卡问题

楼主(2011-05-13):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搞ARM9读写SD卡,但是工程结构上的线长大概有30MM并在排线
与双面PCB上转接两次才到SD卡座上.现不能正常读写SD数据.如果降低CLK就可以
读到,不过读写出来的也是错的.所以请教各位大侠指教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用改短
线长的情况下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ARM9在短距离读写SD卡是正常并可以高速的,就是在设计另一个产品上必须得线长很多.所以请教各位,.....

网友:
請試試看走線的中間或是靠近SD的地方串10 到49.9 歐姆電阻(這要試過才知道電阻值),這樣可能會改善信號傳輸的品質。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吧。估计高速时信号质量非常差。用匹配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
CLK是多多少M?CLK两边有什么线?
我怀疑你CLK两边有数据线

网友:
把CLK拉出来单独双绞地线拉到目标板上

网友:
处理问题好慢啊!怎么还没结果?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都在处理这个问题,波形只停在CMD回应上没有回应。数据线肯定没形出现了。但一样长的线度与环境用SUNPLUS飞线是可以读得很顺畅,就不知道为什么ARM这块读卡能力。6410,2440、2416都试过一样线长都是没有反应。不过把CLK降到最低时可以读一些小文件。

网友:
08年用2440遇到这个问题是没匹配电阻

楼主:
那你后来加的匹配电阻用了多大呢?大概线长是多长?我现在项目用到的线长大概加起来有50MM。

网友:
150MM左右都可以

楼主:
我在靠近ARM端加过匹配一样是没什么效果,不过你是在SD卡端加匹配还是ARM端加呢?

楼主:
本人一直在搞ARM平台,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linyongxing8@126.com

网友A:
樓主, 我不知道你用的CPU是哪個? CPU IC 有沒有可以調整I/O PIN 輸出電流的功能 ? (例如: 8mA , 4mA , 1mA, ....),可以試著將他調小。另外 SD 的 CLK 來源是不是有其他的選擇,如果有試著將 CLK 換成其他來源,不同來源有時候會有不同的結果 ( CLK 輸出 Vp-p 大小會不同)。以上是我的經驗。

楼主:
我用的是samsung 的S3C2416,请问这芯片SDIO有没特殊?

网友:
我是用 Ti 的 CPU ( OMAP 系列),也是 ARM 的 IC.  在我公司裡面也是有一個案子 SD card interface 工作的不正常,降速度到 26MHz 就能比較正常工作,結論就是同2樓和14樓所寫的, 加電阻衰減,換 CLK 來源降低CLK VP-P,減小 I/O Fan out 能力。當時那個案子 SD Card 到 CPU 的線長有 58mm 左右。

网友A:
突然想起來補充一點,這是另外個經驗,SD Card connector  之前有遇到過用某家的產品工作不正常 ( 100 片 PCB 裡面有一定數量的不良),換成日本品牌之後都 OK ,分析結果是之前 SD Card connector 廠商生產製程不良,有一定數量會發生問題。

网友(2011-09-09):
我用做平板也遇难到读写TF卡的问题,照楼上的在数据线上加了470R的电阻后能正常读写,线长50MM,

网友(2012-05-05):
在终端串联加一个22R或者33R的电阻试下。。并且要是可以的话,在CLK下并一个对地的电容。。。
主要是CLK波形,还有电压的波形。这两个波形不能波动太大。其他的问题的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來補充一點,這是另外個經驗,SD Card connector  之前有遇到過用某家的產品工作不正常 ( 100 片 P ...

SD卡的底座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 我不知道你用的CPU是哪個? CPU IC 有沒有可以調整I/O PIN 輸出電流的功能 ? (例如: 8mA , 4mA , 1mA ...

版主,为什么降低IO口电流就可以了呢?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D卡的底座有问题吗?

是的,SD卡裡面的 DATA PIN 彈片與SD卡接觸不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为什么降低IO口电流就可以了呢?求指教。

降低IO口电流同等於降低IO電壓水平,因為 IO 端口阻抗通常是不會變。
如果有駐波產生(在阻抗不匹配容易產 Ring / over voltage),這時候駐波也相對減小,信號會變得比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SD卡裡面的 DATA PIN 彈片與SD卡接觸不良。

我有遇到几种不同的SD卡,1、有些没有卡片侦测和写保护引脚(只有基本的DAT0~DAT3,CLK、CMD),这样算不算不标准?卡片侦测和写保护功能在实际使用中是不是必须的?
                                          2、有些卡DAT3和CD是复用的,请问在DAT3配置有效的同时,卡片侦测功能还是不是有效?
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低IO口电流同等於降低IO電壓水平,因為 IO 端口阻抗通常是不會變。
如果有駐波產生(在阻抗不匹配容易產 ...

明白了,相当于是降低信号从而降低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遇到几种不同的SD卡,1、有些没有卡片侦测和写保护引脚(只有基本的DAT0~DAT3,CLK、CMD),这样算不算 ...

有卡片侦测和写保护引脚是標準的正常使用對於 SD 卡片,如果是特殊機器,有時候後就會省略,例如可以與 MMC 卡可以共用。
因為 SD 卡與 MMC 卡共用插槽,但是有些細部規格試不太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卡片侦测和写保护引脚是標準的正常使用對於 SD 卡片,如果是特殊機器,有時候後就會省略,例如可以與 M ...

谢谢版主!

网友(2012-06-15):
可能中断匹配没做好,在卡座的地方给数据线加上啦10K的电阻,另外要处理好CLK线确保没有其他线干扰到它和返回路径要完整

网友(2013-12-18):
请问是你确定是cpu里面的VCC_SD的3.3V是否接上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是一直出错的呢。我这短时间也是在搞wifi模组与cpu之间通讯,就以开始时怀疑sd的线长问题,查到最后是cpu里面的VCC_SD的3.3V没有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