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怎么才能选取全部的元件?

楼主(2011-05-13):
    如图所示有3个电阻,我的目的是想把3个电阻全部选取,如果第一次用虚线框选取了R1和R2,然后第二次用虚线框选取了R1和R3,在99中这样2次选取后,3个电阻均会处于选取状态,但在dxp中,这样操作后,R2就不能被选取了。有一些位置比较特殊的电路图如果想选取需要的元件,无法采用Toggle Selection,只能采用虚线框分次操作,请问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

网友:
    dxp应该和AD一样的吧,试一下SI或者按着shift再框选看看行不行

楼主:
    多谢,试了,按shift再操作可以实现全部选取

网友:
    顶2楼,shift键,快捷键S-I可能打不到效果,除非虚线框中没有其他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