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allegro16.3原理图转换

楼主(2011-05-13):
AD09,altium Designer 设计原理图需要将原理图转换为orcad(allegro16.3) 格式,有转过吗?
用另存"123.DSN",但在ALLEGRO16.3里一打开生成的"123.DSN"就程序跑死,请各位协助下.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有在网上查过,或者在论坛多看,就会发现你那种方法是绝行不通的

网友(2011-06-16):
我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
我也想转啊,之前公司里他们用AD9画的原理图,我想用用ORCAD,唉,

网友:
转网表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下面版本的正常转换(高版本的可能反而不行),
很少转换,但没有发现不能转换的文档(不规范的sch就不知道了)

反过来:
记忆中若要打开DSN文档,则建议用最新版本的ad打开...

好久没操作了,你可以下下百度文库的免费资料:Protel原理图PCB到Cadence的数据转换
http://wenku.baidu.com/view/ba98ed284b73f242336c5fe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在网上查过,或者在论坛多看,就会发现你那种方法是绝行不通的

如果你很仔细的搜索,会发现这个不是问题(之前有过类似提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厄~~~都已经忘记原来怎么会这样回答了,印象中好像我这个回答是针对pdf转sch的。。。

网友:
^_^  ,是啊,谁能想到AD高版本的会不如低版本的?
好在AD可以不同版本随意共存(现在的硬盘空间又早不是问题),
不妨 99se_sp6,ad6.9.0.12759,ad9.4.0.20159,ad10.577.22514 都...
bug_rebug_bug_rebug...
altium提供的邮箱对一般的邮件又拒收,一般的反馈也是反馈不了。
cadence的不同版本共存好像不是很方便,现在只157版本的学习。

网友(2013-05-29):
Protel原理图导入Cadence,AD的版本没有要求,Cadence的版本要在16.0一下,我用15.7的导入成功。

楼主(2013-12-30):
这个问题好久了,现在想起那问题都想不起是怎么解决的了,后来是转成功了,Cadence16.3与AD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