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allegro中容易誤刪sharp的問題怎麼避免

楼主(2011-05-13):
allegro中有時候會順帶把封裝的一些shape信息給一同刪去造成誤操作,這是allegro中不太嚴謹的地方
請問各位是怎麼看待及避免這一問題的,謝謝

网友:
FIND 中不选shapes 不行么?

网友:
支持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
不是allegro不严谨,你是操作不严谨,工作习惯不好

网友:
一般你要删除什么,选什么,其他无关的 不要选,否则很容易误删除

网友:
    你在走线的时候不要把那些东西开起来咯,非要开起来的话那你删的时候是可以选择的.你没选中你要删的SHAPE的话那你右键按一下有菜单选reject,直到选中你要删的就OK了

网友:
    一般会设一个快捷键.这个功能走线删线选择等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我一般是删什么就选什么的!

网友:
    就是要删shape,有的封装里面也有shape啊

网友:
    把package geometry->place bound top(bottom) 和 dfa bound top设置成不可见

网友:
你把那零件先锁住fix,然后再删shape;
删完shape再零件unfix

就不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