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quickview中没有显示

楼主(2011-05-13):
allegro中用手工放置元件,比如第一个电容,但是在quickview中没有显示,往top层放置此电容时,也没有东西,是不是哪里忘记设置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的库是旧版本的,打开这个封装后保存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呢,才开始用这个软件,很多地方不清楚。

网友:
用你的PCB EDITOR打开你的封装.dra文件,save as替换掉原理的封装,会自动生成.psm文件,只要你的library path的psm路径指向你的psm文件就能够预览你的封装的——很麻烦,allegro的库文件是一堆一堆的,这样倒还方便管理,如果把这些文件都分开,那要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