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2007SP2 lic 的问题

楼主(2011-05-13):
请教各位大虾,我用的pads 2007 SP2 的版本,之前用得好好的,最近打开老是提示LIC 有问题。
请各位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l图片如下图,谢谢!

网友:
再重新產生一個新license試試.

楼主:
重新生成的也不行,我重装也试。还是不行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木有人碰到过啊!

网友:
這訊息就是你的license不對或沒有,你找最新EFA 的應該可以.

网友:
你之前肯定清理电脑垃圾了吧?把新生成的LIC文件复制到你C盘的LIC文件,覆盖掉原来的,或者你用过一键还原了?难道重装软件都不行吗?

网友:
还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