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09/AD10 PCB封装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1-05-14):
普通的贴片电阻封装,为什么除了TOPLAYER、TOPOVERLAYER外在其他层(好像是机械层13、15)加了些东西?就是图中那些粉色的网格和绿色的边框及十字线。
另外请教,大家在画器件封装时TOPOVERLAYER的线一般用多粗?线离器件焊盘多远?

网友:
一般0.2mm就可以了!

网友:
多出的边框可以尝试,
按下L键,看看哪些层是绿色和你所说的粉色。勾掉就不会显示了。
个人不成熟的见解,粉色可能是组焊层。

黄色的TOPOVERLAYER线宽一般用8mil,大约0.2mm就够了

网友(2011-06-15):
引用 楼主:
普通的贴片电阻封装,为什么除了TOPLAYER、TOPOVERLAYER外在其他层(好像是机械层13、15)加了些东西?就 ...

机械层13、15是简易的3D模型,直接按数字3键就可以看见了。
丝印线的话,我一般做0.15mm,大一点的器件就做粗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