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pout如下图 想加宽显示 去掉中间的叉叉

楼主(2011-05-14):
如下图:

在线等各位大侠解答....

网友:
能详细问一下,第一个图是如何出现的吗
我平时使用貌似还未发现这种情况

网友:
1,无法去掉
2,在圆的直径小一点的情况下会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 和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