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元件时焊盘看不到。

楼主(2011-05-14):
移动元件时焊盘看不到,急死了 ,如下图,移动的元件焊盘看不到,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把图层切换到你放元件的那一层

网友:
    图层不对

楼主:
    不是图层不对的问题,现在可以看到了,关了新打开发就可以。

网友:
    PADS的一个小BUG,我问过PADS的经销商